G92 8800GTS

楼主(2009-08-11):
开机自检的时候那些E文就好象乱码那样.进入到桌面只有8色...请问大家是啥问题。

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吧DVI线插到另一个接口又可以正常使用.(卡是双DVI),

还有之前正常的时候有时进入到桌面会从1440X900变回800X600......

网友:
不要用这种口气提问!
自己先测试。

网友:
楼主不会让大家  猜灯谜把

网友:
核心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过 BIOS?如果使用的不是原装的 BIOS 的话,BIOS 中的设置不对也会花屏的。

网友:
应该是核心问题可能性性比较大。

网友:
Yes.....搞定了...

这几天比较忙。早上准备要测试的时候。发现驱动碟不好读。就到抽屉里找其他碟(机器差不多开了15分钟左右)。重启之后居然不花了....看来因该就是虚焊的问题了。至于那里虚焊了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能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