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楼主(2009-08-11):
单用电池开机正常进进系统。。用外接电源风扇报错
电池

网友:
看不懂哦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本人太菜了

网友:
风扇报错的时候FAN-FRQ 输出电压不稳定 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有3。3V 才对 但是现在一直从0。92-2。2V 不稳定

网友:
我的观点是哪风扇换掉不就OK了? 我是新手请教下楼主的图片是软件制作的还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