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又出新招烦人了

楼主(2009-08-11):
一台V3000机器 AMD的CPU  是集成显卡的  按开机键电流在0.6——0.7A  这机器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把北桥个重做   结果电流是这跑了  0.2-1.10--1.65   ----0.89--------1.55A     看这样的电流应该是能亮了   但就是不亮   CPU也换过了  现在不只到怎么下手了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插上诊断卡啊!!!估计是北桥没做好,我是新手。仅供参考

网友:
我有个V3000 开机电流在0.4  北桥重做了 也没见好  现在放那没动了 找不到思路 估计桥坏了
  哎  3000毛病一堆啊

网友:
用带灯假负载看一下,是不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换北桥啊,6150的桥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V3000的机器真是垃圾呀

网友:
V3000  多病啊 哈哈

网友:
我有一台V3000的机器  ,开始  换了桥问题解决 。没有几天   故障又出现了、开机黑屏。  不知道又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做显卡啊  100%好

网友:
今天修了2台V3000的都是显卡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显卡及座子的。是AMDV3000通病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v3000 v6000都说这熊样

网友:
V3000的机器真拉圾,前几天接了一个外接不能用的。没有H V信号,到现在还没有搞好。

网友:
不行就换板算啦,这板就算修好也不会稳定的,特别是显卡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换板要全新的板如果是维修的板 一样没用

网友:
还班客户就不同意了    别人V3000的机器做显卡  我碰到几台V3000  2000  的多不是显卡问题  哎 !~
听听LS 的同志  把座子加热下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啊,重做不行换个桥试试

网友:
北桥没做好,可能坏了

网友:
这机子换板也未必能使住。换句话说。想找到块全新板。实为不易。就HP服务站也少。。。

网友:
全新的板。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