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A11C的笔记本 不上电

楼主(2009-08-11):
一台索尼VGN-A11C的笔记本,通电有0.01A的待机电流,2.5V、3.3V、1.8V、5V都正常,用测试卡试机,3.3V灯与复位灯亮,然后就自动关机,开机时电流0.14A,CPU供电没有,供电IC为MAX1987,换过无效,其中MAX1987的12、36脚vcc vdd 都正常,总供电也有电压。测控制信号,瞬间电压,O.23 不知是不是它有问题,从电源管理旁强拉个3.3的电压给它,也一样,维修陷入困境,不知哪能里的问题了,求教!

网友:
没人理,自己顶自己了,还是期待高手指点一二,浏览次数那么多,难道连一个都不知道吗,望高手不要潜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