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触摸屏设计BGA机设想!!

楼主(2009-08-11):
做自动化多年,手里有旧的PLC(可编程控制器)和触摸屏(人机),看到很多高手自做的BGA机,心里也有点痒痒,发表一下心里的设计想法,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1  看到几乎所有的BGA机都是用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进行加热的控制,觉得很奇怪,我接触到的工业加热控制一般都是用可控硅控制.优点是输出功率可调,加热精度更高,加热曲线更稳定.不会产生瞬间大电流.不知道加热砖是否可以用可控硅进行功率调整??(是否是因为成本问题??)
2 初步预想,采用两台单回路PID温度调节仪,加PLC加触摸屏的设计方案.曲线设定可以采用PLC编程方式设计,想要几段就设计几段,或设计几种常用的温度曲线,随时调用.采用触摸屏进行操作,进行温度显示,操作,设定等.PLC根据曲线设计,实时更改温度调节仪设定置,仪表控制加热功率,提高或控制温度达到设定值.触摸屏和PLC都是可以联上电脑的,当然也可以电脑编程读取运行状态,或用组态软件直接做操作监视画面,用组态软件做的话,就可以不需要触摸屏,两者可以选其一(不过,我觉得搞个旧的触摸屏比一台电脑还是便宜很多的,呵呵).
3 我看自已DIY的上加热都是用风枪,可是用风枪就不能自动根据温度曲线调节加热风温.不知道用陶瓷管缠上电热丝,再用可调整风扇吹,不知道行不行.电热丝就可以方便的进行功率调节控制风温了,.
4  如果搞三温区,那就要再加一套下部的热风系统了,一个温度仪,一个可控硅,一个电热丝.
5 没有机械加工条件,还是买成品回来组装.
6 另外,如果搞到这样的光纤镜头,可以装在喷嘴头里(光纤不怕高温),再装个摄像头,搞个小监视器,就可以实现光学定位了,哈哈!@
7 最好还能搞个带光纤的红外温度仪,也装在喷头里,实时测量BGA温度,这个肯定比热电偶的准,因为离BGA近,呵呵.不过如果装两根光纤,风筒里会很挤!
想法不是很成熟,也不仔细,有错的地方,请高手不吝指点!!

网友:
PLC的方案成本比较高。需要有编程能力。

PLC+触摸屏的DIY方案我正在搞。程序在抽时间在编写,约9月份能见机器外型和控制水平。

控制的部份不习惯用固态可控硅!自计设电路控制。

网友:
价钱做出来的不会和现成的BGA中端机相差无几!因为PLC加触摸屏的话可能要5~6K,加上要有一定的PLC编程知识!人机界面可能会简单一点,但是成本很高啊!你看看触摸屏要多少一个?

网友:
如果是为了省钱的话我觉得还是买成品的机器划算。做研究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PLC+触摸屏二手的网上也不贵,关键是自己不会搞.支持楼主.搞好卖我一套控制单元.

网友:
PLC的方案成本比较高。需要有编程能力。

PLC+触摸屏的DIY方案我正在搞。程序在抽时间在编写,约9月份能见机器外型和控制水平。

控制的部份不习惯用固态可控硅!自计设电路控制。
引用 网友A:

呵呵!生产DIY自用还是卖给我们?

网友:
当然是自用。
构思:用PLC控两台返修台。同时可做两块板上的BGA返修。加快返修速度。

网友:
构思:用PLC控两台返修台。同时可做两块板上的BGA返修。加快返修速度, 怎么搞 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