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8-11):
我拿了个4G的优盘,打算做PE的,没成功格式化后成2G了郁闷的。是不是出厂是用软件把容量变大的啊
格式化

网友:
格式不对,FAT支持到2G

网友:
4g是软件修改出来的,你买的实际就是2G的U盘

网友:
搞个U盘格式化软件或者 做启动盘系统 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感觉你的是2g的厂家扩容出来的,你试试传文件比以前快不快,如果比以前快,那一定是被扩容的

网友:
肯定拉,这种我在我朋友那见了很多。。被人坑了下
,肯定是2G扩展成4G的了。我手上的几个U盘也是这种情况。。再买U盘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2009-09-20):
怎么那么多假的啊????

网友:
朋友买一个4G金士顿U盘,插到电脑上无任何反映,我拆开一看,内部无电路板,只有一个黑色塑料片,晕死,竟然是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