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因为适配器短路不能开机了,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9-08-11):
使用中移动了一下笔记本,不知道适配器到笔记本之间有段线裸露了。一短路电脑马上关机了,然后就不能开机了。短路的时候笔记本的电池也在电脑的。请高手分析一下那个元件烧了。
型号是DELL D400     也请朋友们介绍个维修的地方。

网友:
I/0烧的可能性极大 !

网友:
首先看看保护隔离电路的保险,在看看其他几个保险,不行在往后端查

网友:
手上没元件。可以推荐个维修的地方吗?

网友:
你要告诉大家你是哪的才能给你推荐

网友:
哪里都无所谓的吧?可以寄去啊

网友:
你这先要查电源口的保险
然后就是保护隔离
然后就是IO 应该就是这快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发到东莞长安来,有很多客户经常发过来 ,有兴趣的话就加297915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