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5p40vp是主板bios芯片吗?

楼主(2009-08-11):
请问25p40vp是主板bios芯片吗?
谢谢~
芯片

网友:
是spi bios吧

网友:
是,现在的主板大部分都用SPROM了

网友:
是不是这种bios里边只保存io信息,密码信息是要用额外的芯片保存的?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的内存是不是4m?对应的bios文件是512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