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XB-f17069HB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09-08-11):
显示器在开机时有高压启动的声音。行管C极有60V电压,B+也是60V。测G1没输出。显示器一直亮着绿灯。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下电源板上有无烧坏的MOS管
如果没有,80%是灯管坏了   20%屏有问题

网友:
高压保护了.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观察彩管的灯丝亮了没,没亮查高压包周边电路和供电电路。亮了就查彩管尾板是否有脱焊存在,特别是视放IC的引脚。接上主机信号,把显示器的亮度调到最大试试。如还不行,把高压包的加速极顺时针调一点,看是否正常。如果白屏就的考虑尾板上的电子元件或主控CPU,ROM存储器

网友:
看了,灯丝是有亮的.电压也有6V多点.尾板我都把别一台好的拆过来了.故障一样.可以排除尾板有故障.现在也觉得很有可能是高压保护了,
"高压保护了.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看是什么情况.
"问下,就要怎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