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四折 修COMPAQ F700

楼主(2009-08-11):
COMPAQ F700 (板号:AT8)刚到手时,上可调电源发现大短路。心想这简单,拆开后却大趺眼镜,此板之前被修过了。待机电路和充电电路都被整过了,还有几个MOS管没上。先把击穿的2个上管拆掉。待机电流还有0.1A,发现MAX8724E发烫,拆掉后不短了。后来发现EC也烧穿个洞,拆掉。不放心打了5VPCU 和3VPCU的对地阻值,发现3VPCU 阻值65 偏低。下了PU7 比较器后阻值正常。

为了保险起见,把待机电路和充电电路所有动过的元件全换掉。通电5VPCU和3VCPU正常了。再换个EC上去,按开关但不触发。先从简单开始,测EC 32K时钟有波形,测南桥32K时钟无波形。看来是南桥的RTC电路出了问题。

测CMOS电池0V,更换电池后。测VCCRT电压为0.8V,看来是哪里被拉低了。把相连的电容全拆了,还是被拉低。不会南桥坏了吧,后来测D43发现已击穿,看来南桥是必死无疑了。原南桥是NF-430-N-A3,手头只有NF-G430-N-A3。经本本波指点,放心的代换上去。
再测试32K晶振波形正常。

但按开关还是不触发,只能老老实实的按时序来查了。测EC  NBSWON# 有正常拉低,但DNBSWON#1 并无拉低,说明EC没动作。 测EC的工作条件ACIN 和 LID_EC# 都为正常的3.3V,再测BIOS的CS#在插电时,有正常拉低,那EC应该没问题。 用示波器测BIOS的A D脚,虽然有波形,但是是有杂波,不严格的方波。考虑到BIOS直接接3VPCU,直接从料板拆BIOS更换。再测波形正常了,DNBSWON#1 有正常的低高信号了,DNBSWON#也正常拉高1.8V。

但按开关又是不触发,测S5_ON发出后,却没形成S5_OND。发现15V电压无。查看15V产生电路,测PD21 2脚正常,1脚为-4V不正常。原来是1 3脚开路,更换后15V正常。

按开关,终于触发了。电流也跳变到1A以上,暗喜。但接屏却不亮,想到G6150的通病,直接更换北桥。亮屏,装机测试OK~

估计原故障只是北桥虚焊,之前搞了这么多都是修人为导致3VPCU异常。早知价格要多报一些了。

网友:
呵呵。这个要顶起来。 同行修的很多很怪的出现的

网友:
LZ思路真清晰,羡慕

网友:
经典的HP维修!

网友:
都快把一个板子给换过来了......现在最羡慕的就是楼主这样的得心应手啊

网友:
楼主是修板高手呀,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真是个高手,一个机器这样子修了,换上去的配件都不少钱吧?收费多少?

网友:
千山万水修成正果,真历害!

网友:
学习了  踪影 能加我为好友吗  QQ 790040437

网友:
这个板修的工作量有点大。不知收费多少。挺佩服楼主的分析动手能力

网友:
经典的维修案例

网友:
是啊,换那么多配件,那么多问题,我很佩服楼主的耐心,做这耐得住性子坚持到底的,不多见啊,

网友:
厉害啊 这样的故障要是落在我手上,可能修个十天半个月的,也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