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液晶高手么 下面这些经常遇到的问题你都真正明白么

楼主(2009-08-11):
问题一
通用驱动版的分辨率可以定制是什么意思

问题二
通用驱动板的程序上标注的分辨率是指屏的最大分辨率么比如
M201EW01_DO8L_1680X1050_5KEY_NA_RM3251.gff
中的1680X1050 是这款液晶屏的最大分辨率么
有没有 M201EW01_DO8L_1400X900_5KEY_NA_RM3251.gff(我自己造的)这样的程序呢

问题三
乐华2025L的驱动板有很多种
2025L的驱动板的规格有一条是所支持的最大分辨率,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是不是就是说比如一款2025L的驱动板他标注所支持的最大分辨率到1400X900 有一款20寸的液晶屏的最大分辨率是1680X1050 那么这个2025L就不能点亮这款液晶屏了?
液晶屏的分辨率不是有很多种么 最大分辨率1680X1050不就是说他能达到的最大的分辨率为1680X1050么 那它还可以再低一点的分辨率下工作啊最大分辨率支持到1400X900
的2025L为什么不可以配套这款液晶屏呢

问题四
碰到一款液晶屏 它的型号是M150EW01
手头上有一款程序是M150EW01_SI6L_1280X720_5KEY_NA_RM3251.gff
手头上还有一个2025的驱动板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请问能用上面的这个程序来点屏么

网友:
问题一
同一驱动板可以刷不同分辨率的程序,点亮同一液晶屏,这个定制不是个人随意定制的,
问题二
是的,驱动板程序上标注的分辨率是指屏的最大分,如你所说,M201EW01_DO8L__5KEY_NA_RM3251这个程序最大支持的公辨率是,这并不代表这个液晶屏最大就支持1680X1050,可能会更高,也可能支持不到,不过支持不到的可能性小一点,因为支持不到的程序很有可能点不亮这个屏,
问题三
这个问题你可以去试一下,应该不可以,但也有可能可以,我就试过好几个就可以,这个问题可能你不满意,因为我也没有用2025改20以上的屏,所以不敢说,
问题四
你这个问题更不好说了,一般情况下是找对应品牌的程序,像你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可以用,这个是要求个人去尝试一下,也希望你把测试结果向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上面的几个问题,我的远程学员都会

2025L这个SCALER芯片决定支持的最大分辨率。
大屏就用2045L来点!

网友:
问题一
通用驱动版的分辨率可以定制是程序决定.
问题二
通用驱动板的程序上标注的分辨率是指屏的最大分辨率么比如
M201EW01_DO8L_1680X1050_5KEY_NA_RM3251.gff
中的1680X1050 是这款液晶屏的实际分辨率.
问题三
乐华2025L的驱动板有很多种
2025L的驱动板的规格有一条是所支持的最大分辨率,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是不是就是说比如一款2025L的驱动板他标注所支持的最大分辨率到1400X900 有一款20寸的液晶屏的最大分辨率是1680X1050 那么这个2025L就不能完美的点这款液晶屏.
低一点的分辨率下工作啊最大分辨率支持到1400X900
的2025L为什么不可以配套这款液晶屏是因为2025是宽屏板!!
问题四
碰到一款液晶屏 它的型号是M150EW01
手头上有一款程序是M150EW01_SI6L_1280X720_5KEY_NA_RM3251.gff
手头上还有一个2025的驱动板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请问能用上面的这个程序来点屏么->答案是不能!
烧柴油的车能不能用汽油是一个道理.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种2025L 的驱动板就是大家最常见的那种 支持的最大分辨率到1440X900  客户送来一台DELL2007的机器 驱动板坏了 我想用通用的代换 查了一下屏的型号是LM201W01   这个屏的分辨率是1680X1050的   就是找不到程序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手头上的这个2025L发给配件商让他帮我刷个低分辨率的程序啊

网友:
分辨率可以定制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定制到同一款液晶屏的不同分辨率的程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过2025L最大支持1440*900
2045L最大支持1920*1200你的屏就用这个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