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2S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9-08-11):
此机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感觉像保护。灯亮后听不到高压,然后断开高压包供电脚,接假负载,灯泡能亮,+55V正常,其它电压基本正常。
测量行管,正常。断开假负载,接上表测电流,500ma档一下到头。感觉像包坏了。
新包邮到后换上,开机调好聚焦后,显示器工作正常,一摸行管散热片感觉不正常,温度高。
重新接上万用表测包的供电电流,350ma,基本正常。

替换了半天行逆程电容,阻尼二极管,S管,S电容,都是正常的。请教一下,怎么把散热片的温度降下来?还有哪些配件有问题才会引起行管温度过高?

网友:
检查下显示器环境,有无烧焦的味道,然后检查下板上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焊点我都检查过了,也没有焦味。基本上正常,就是温度高!

网友:
查一下行激励电路,行激励不足会引起行管高温

网友:
摸一下行管本身的温度高不高.如果不高就OK.散热片温度高是正常的

网友:
摸一下行管本身的温度高不高.如果不高就OK.散热片温度高是正常的
引用 网友A:

还真被长风版主说对了,我把行管拿下来,装在外置的一个大散热片上,开了有5分钟,一摸片还是巨烫,装行管的外置片几乎没什么温度。原散热片上除了有个IRF630,还有个阻尼管,还有个场输出块TDA4863AJ,前两个管没啥温度,发热大户原来是场块!!

这显示器很怪,为啥把行管和场块用同一个散热片?搞的我以为是换上新高压包后,行激励不足行管的温度。
高手说一下,我把行管接回原散热片上,场块这么热,会不会把行管搞的不稳定出现新问题?

网友:
LZ  麻烦帮我看一下772S电源部分 R930跟R941的电阻是多大的吗?昨天接了一台烧了好多元件 就是不知道这个两个电阻是多大的   麻烦了

网友:
LZ  麻烦帮我看一下772S电源部分 R930跟R941的电阻是多大的吗?昨天接了一台烧了好多元件 就是不知道这个两个电阻是多大的   麻烦了
引用 网友B:

R930是蓝灰棕金=680欧
R941是绿棕棕金=510欧

网友:
客户把我给迷糊了,没问题的机器,他主机有问题。白天看不清指示灯,接上主机就OK了。
(回错贴子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又多学了一招,谢谢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