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电流跑0.4左右的V3000,G6150不要再做加焊或植珠了

楼主(2009-08-12):
我是吃了一次苦头了。为了描述方便清晰,先作一个预设,客户1 A机,客户2 B机,客户3 C机,三台机器均是V3000 AMD CPU,G6150北桥

      A机的G6150上机的时候做爆了(表面没有鼓包,加热的时候听到轻微的一声,当时并未确认G6150已经损坏),电流上到0.4的样子。于是网上订了一块G6150,加上运费135元,回来做到A机上,还是0.4,心想是不是前面的北桥没有坏,是板上其他地方的问题吧。

     刚好第二天又碰到有客户送来B机,就拿之前A机上拆下的G6150植珠上机,结果又是0.4左右的电流,到这个时候,我才反映过来,A机的北桥是爆了,135元订回来的北桥也是废品。
     将B机上拆下的北桥植珠上机,顺利跑到亮机。

      前面收了C客户一台V3000,(350元收的,开机无显,内存,硬盘,屏,光驱都有)加焊后亮机了,但是不稳定,今天就将C机上的G6150拆下,植珠后上到A机上,A机电流一路跳变至亮机。

      从这几台机器的故障,我得出一个经验,碰到开机跑0.4的机器,北桥已经废了,要直接做更换。

      可能这样的结论有些片面,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欢迎讨论

网友:
是要重新取下植株重做而已,没必要换新的。。。而且135太贵了。。我都用拆机的,汗个

网友:
这个也是V3000的通病吗

网友:
厉害厉害 取下来重做就可以

网友:
跑0。4左右这是V3000显北桥集成的那种GF6150的,就个人经验来说,吹下来重植珠应该就可以了,没必要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