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10降频成61MHz

楼主(2009-08-12):
今天修了一台返修的D610,只前是自动开机,就是一上电就开机!后来加焊南桥好了!结果回来,要
用手用力压开关条才能点亮,接着我就把开关接口加焊后还是原样三个灯亮一下就掉电了!网卡也加焊
过了!还是不行!只要用手压开关接口那位置就可以开机!当进到系统就降频成61MHZ原先是PM1。6
的!我还以为是CPU的问题的就换了一个PM1。86的!结果降成92MHZ!
  说起来也奇怪本来好好的电池接上去就老闪个不停!换别的机上测过的也不行!真是气死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不过不知是什么原因,关注中~~~~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ACAV_IN检测不到导致降频问题。。。
至于开关条 是不是有什么虚焊了。。。

网友:
压接口开机不是大问题!就是隆频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一下最好有一个思路!

网友:
找找CPU供电电路

网友:
现在问题是一按开机键外接电源的指标灯都灭了!哈哈真的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