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 在4x主板工作正常,8x主板无显示。

楼主(2009-08-12):
各位朋友:大家好,小弟有一块fx5200显卡, 在4x主板(如815 系列和694系列)工作正常。8x主板(如848和865系列)无显示,报警1长两短。换过几块主板试了,都一样。这个显卡原先是在865上用的,开始出现死机,后来有时能进系统,但一会儿死机,现在直接不能进系统,直接黑屏报警。换了几块主板,确定显卡坏了。偶然一次插到815上,能点亮,试了一下,进系统正常,3d游戏也正常。不知是哪儿坏了?谢谢

网友:
这修过,重写BIOS搞定

网友:
还没刷,没有编程器,怕刷坏了。上次一块440刷bios坏了,怎么也刷不进去了,用尽了各种办法。芯片是25lv 8脚系列的。后来换了块新的空bios块,也刷不进去。确定只是bios程序坏了,也没辙。从别的不同牌子440拆一块按上,显示基本正常,不太兼容(驱动装不上)。这个还在躺着呢。

网友:
先查DC-DC,再测SPI总线到GPU。然后再写BIOS

网友:
你查查右邊,背面右下角有组8X电压的,你量下是不是那些7002或3904的三极管坏的

网友:
呵呵  总线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