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2没主供电

楼主(2009-08-12):
BENQ R42主供电从保险过经过10M限流电阻到P沟到的S极19V G极也是19V D极电压过不来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控制电压不正常,P沟道的应该G极低电平才会导通的!

网友:
是啊 P沟道的MOS管是低电平导通 查控制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