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A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9-08-12):
今天接到一台天逸100A的机器,能开机但不显示,机器不走代码。PCI测试卡复位灯不闪,开机后电流是0.45A,这台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通病什么的?大侠们修过这个机器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南桥空焊

网友(2010-01-19):
哦,我也遇到这样一台机器,莫非也是南桥?试一下~

网友(2010-03-09):
我今天也遇到现在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在
楼上的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