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灯亮,没信号

楼主(2009-08-12):
17寸显示器灯亮,没信号,请问一般都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视放'坏了?

网友:
亮的是绿灯还是黄灯?

网友:
说得是没信号,我就当是亮的是黄灯了
先查一下主电源是否正常,查一下行管等

网友:
行管穿了换行管吧 ``功率一定要够用奥。要不还是要烧的 ·

网友:
你先看下有高压没,行起振没,主要查行部分电路和二次升压电路

网友:
先谢谢大家,我加焊一下视放就好了

网友:
v新手中的菜鸟请教管座更换资料
我家有台AOC的显示器,在阴暗点的天气的时候就上潮,经查贴跟在维修店问了下,知道是管座发霉了,但给他们维修下要30元,算了下不划算,而且本人也在刚刚自学中,所以想自己亲手换一个。

   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