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排线断可修否

楼主(2009-08-12):
接台液晶17显示器送修,估计原来被人打开过,先是灯管不亮修好后左边有一亮带约3CM,发现是排线断了一组,请问能修吗怎样操作?此排线很细好像是烫压上去的,本人无计可施。

网友:
热压排线,修复的几率几乎是0

网友:
很难修到的!!!!楼主不可能一根一根的飞吧?

网友:
听师傅说也是很难弄好呢

网友:
算了宣判死刑

网友:
自己很难弄好,我这有一个是屏金属框变形,把屏线给挤压断了几根,自己明明知道是那里的故障,可就是无法接上,所以也是2mm的一条白条。。。。。

网友:
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接过这种线,太难了,放弃吧

网友:
很难修好的。

网友:
没希望了,设备太贵了

网友:
据说:有人修好过的,好像是用胶参铅笔芯的粉末,难度好大,如果是当作一种研究,可以试试,如果是客户的,不要乱来了。建议先收回来,再说吧。

网友:
手工的办法肯定是有的,可以用飞线,只要注意2头的焊接,如果是客户的最好不要搞,自己的研究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
我这里可以修,我有机器,在郑州 不过你要先把屏型号发过来,我看有没配件,花屏,亮带,横线,竖线多数都可以修,

网友:
要用ACF胶  热压了,这个东西一般地方没有,

网友:
give up 省点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