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09-08-12):
华硕主板CPU插座内478的,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标示为CT69, 上面是10V100S3111,请问这是什么电容,为什么要用这种电容?

网友:
胆电容 诶。。。。。。。。。。

网友:
胆电容跟普通的电解电容相比有什么好?

网友:
shi钽电容比普通电容性能好价也高

网友:
到这里漂游一下,你就知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page=1#pid942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