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U盘启动

楼主(2009-08-12):
一台电脑的主板BIOS设置中,在从哪里启动的选项中,有以下几个选择:
Removable
Hard Disk
CDROM
Legacy LAN
Disabled
现在我想从U盘启动,请问高手,应该选择哪一项?
谢谢!

网友:
楼主,可能你的板子不支持USB启动哦

网友:
选第2个看看

网友:
好像不支持    第一项可以试下  第一项的意思好像是可移动设备

网友:
楼上4#说的对,选第一项试试,如不行就是板子和BIOS太老了,不支持U盘启动

网友:
可以选择第一项
第一项是可删除设备,一般指USB移动设备
应该可以,试试下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不支持吧..........

网友:
只能选第一个看看了   不行就没有办法了    BIOS太老了

网友:
直接网络启动,用PXE网克,最近我搞的几台老笔记本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第一项啊,,,,,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U盘,如果找到 一般格式正确 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你试试这样可以不,先把硬盘取下来,把设置调成自动搜索,如果电脑检测不到,或许会可以搜到U盘的. (U盘有引导文件),用U盘引导后,再安装上硬盘.

仅供参考

网友:
U盘格成USB-HDD的话是在HARD DISK里头选,格成USB-FDD或者USB-ZIP在第一个里头也许能检测到,不过还得看你的BIOS支不支持了.

网友:
第一项,可删除设备一般都是USB设备

网友:
能不能启动   首先看看你主板的BIOS能不能认到U盘 如果能认到  选择第一个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