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高压板的ON/OFF ADJ

楼主(2009-08-12):
我是新手,每次改板时分不清ON/OFF  ADJ是哪一根,望高手请教!!

                                在此多谢了!!

网友:
是高压条上的还是驱动板上的?一般控制电压是3.3V左右的

网友:
按开关有电压跳变的,就是OFF/ON   如果ADJ接到开关,会关机白屏。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一般换通用版才需要找一体板的高压ON/FF,好多是开不了机的,量电压变化有时行不通。我的方法就是换通用板在开机状态用ON/OFF点一体板的那2根线试

网友:
这有个比较实用的办法,开关一般都接到一个三极管的,您可以留意一下!谨做参考,不代表全部!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楼上的高手都已经解答了,量是否有电压的跳变!

网友:
问下,ADJ是什么意思,有几伏电压的

网友:
ADJ是调亮度的

网友(2009-09-11):
可以手跑线的方法,一般是直接一个三板管,或者是先接一个二极管再接一个三板管!

网友:
ADJ可以不接吧,现在一般调亮度的都不通过ADJ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