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很炀

楼主(2009-08-12):
我上的是CPU假负载,整断卡是跑不出来!机子启动之后没过多少时间北桥就很炀,请问下,这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
烫一点也没什么 非常烫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桥的问题 VCORE供电过高等等吧

网友:
很烫说明桥出问题了,这时要马上断电,分析两方面,是供电短路还是桥已经挂了,可能性大的是桥坏了,要换

网友:
北桥烫有时是正常的,查其他IC,时钟是否也烫,你给北桥加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