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还原错盘,那个盘的数据可恢复吗?知道的高手请帮帮 ...
系统还原错盘,那个盘的数据可恢复吗?知道的高手请帮帮忙谢谢 !急!急!急

楼主(2009-08-12):
系统还原错盘,那个盘的数据可恢复吗?
恢复

网友:
怎样才算是空间大??

网友:
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试试,要为恢复准备比他大一倍的磁盘空间,时间也很长的

网友:
数据恢复的话
原数据不能被覆盖

网友:
还是用HEX 比较安全一点。。。。做数据我全用HEX 。。。

网友: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