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测试显卡供电部分的电容也可以测试出显存的电压。

楼主(2009-08-12):
发现测试显卡供电部分的电容也可以测试出显存的电压。

网友:
为什么我测试线圈没电压显示,但测试线圈旁边的电容却显示出了显存的电压值。

网友:
不知道你侧的什么线圈?

显卡的dc-dc输出  大多都有大电感串联的  测量大电感和后级的滤波电解  都可以得到

供电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