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品牌845GV板子,插POST卡显00,所有指示灯全亮.

楼主(2009-08-12):
一品牌845GV板子,插POST卡显00,所有指示灯全亮,CPU供电电压1.7V,POWERON5V,紫5V,开关针3.5V,上假CPU负载,测得无主时钟电压,14.318晶振电压分别为:1.4V.1.3V.摸时钟芯片有点烫.型号为:ICS UA731041 0325 952001AF.请问高手们是不是时钟芯片损坏?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就知道了,时钟本来就热

网友:
手头上没有示波器。还有没有其它可能或者方法来判断此故障。

网友:
可以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