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液晶高压包的好坏?

楼主(2009-08-12):
现在的高压板 坏的多 一般情况就是 连线接新高压板 可是有时后 是高压包坏 换个新高压板 不值. 现在我只能叛断出 用表的电阻档去量 阻值无限大为坏 具体怎样量不会(因为有的高压包脚多 分不清谁和谁是一个绕组) 请有经验的师傅 教我 谢谢!!!

网友:
用数字表打到交流电压档位,红笔放在高压包上面,黑笔接地,一般会有1-2。5V左右,低于此值此高包或此高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那样修起来 返修率比较高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 初级跟次级是否有短路 初级 次级是否断路

网友:
今天修了个三星的液晶就是高压包的问题 四灯的 手头的高压板用光了,没办法自己改 用了两个变压器,改成功了,嘿嘿

网友:
液晶没有高压包的吧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高压板啊

网友:
是没高压包的,,只是纯平的,,可是有高压块的,,,要不灯管的高压供电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