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RP无声音维修过程

楼主(2009-08-12):
接到一台华硕A6RP,故障表现为扬声器和耳机均无声音,拿到机器后首先检查驱动和声音设置,未发现异常,于是拆机,检查发现此机的耳机口直接由声卡芯片驱动,未经过功放芯片,由于扬声器和耳机都无声,于是初步判断问题出在声卡芯片部分.

         此机声卡芯片为ALC660,裸机通电进系统,打开播放软件,检查声卡供电正常,再用示波器检查芯片的39,41耳机音频输出,发现有音频信号输出,再测35,36到攻放芯片的音频信号也有,说明声卡芯片工作正常,于是怀疑是某控制信号有问题.

         声卡芯片的39,41到耳机孔之间有两个开关管Q176,Q177,检查栅极电压为0V,说明开关管未导通,测Q161栅极为高电平,Q172栅极为低电平,按此电路逻辑分析,Q172栅极应为高电平,测D80与D5009的阴极端都为高电平,但阳极端未受其它信号控制,说明问题就出在此处,测Q172栅极阻值较小,更换Q172后开机,扬声器和耳机都有声音了,装机,搞定.

网友:
初学笔记本维修,学习下,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感谢楼主的解题思路  你挺棒的

网友:
我也是刚学习笔记本,这个可以让我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刚开始进入笔记本行业,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讲解的很清楚
谢谢楼主了
鲜Q、、、

网友:
图下下来有点看不清呀

网友:
看过程,思路清楚,可是图片配合得不清楚,最终效果是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网友:
小弟初入江湖,多谢了楼主了。

网友:
图片不清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