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 关于硒鼓型号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8-12):
一种型号的硒鼓,可以适用不同型号的机器,那一种型号的机器能不能用不同型号的硒鼓呢?
求助

网友:
當然不能啦,廠家故意做到不统一,迫用家們必需買原牌子耗材.但其實有很多代工生產的品牌,像sharp生產给xerox,toshiba,panasonic等,便可以通用,要知道這些資訊,就要多花時間拿經驗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的也可以的。
我知道佳能LBP2900的激光机,既可以用佳能自己的CRG303,也可以用FX-9和惠普HP2612A。
这个是一定可以的,我有几个客户都在这样用。 这几个也算是经典的硒鼓,没有芯片,便于通用。

网友:
好像听说hp就用的佳能的模具,所以12a的鼓能上佳能的2900

网友:
无商不奸,厂家故意型号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