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0c5故障求助 谢谢

楼主(2009-08-12):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50c5 故障表现为白屏 屏幕两边各有一条垂直宽道 而且亮度自动上升到最大 无图像先显示 哪位高手给个思路怎么修啊 呵呵 新手 别见笑
求助

网友:
先换掉控制按键试试。

网友:
控制按键换了 还是没有显示啊 白屏 两边各一垂直宽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