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AM2)和WD160G硬盘的怪问题

楼主(2009-08-12):
今天接到客户送的修的盈通AN5主板非常怪的问题 是硬盘头一次不认 但是在按ctrl+alt+delete重启下后就正常了 换了各个口了问题一样 硬盘换在别的主板上一切正常 换别的硬盘也正常 想问一下各个高手有没有遇到同样过的问题 难道就是硬盘和主板不兼容?
硬盘

网友:
BIOS还原出厂设置看看,不行,刷BIOS。

网友:
联想的海
那也没有道理啊、那为什么换别的硬盘就都正常了呢?

网友:
硬盘的跳线有问题吗,把跳线帽拔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