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BMX61的开机掉电现象

楼主(2009-08-12):
IBMX61的开机能亮 但马上掉电到待机 有没有人能指点我一下 谢谢咯~

网友: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就象是一直按住开关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用开关 这个主板可以自动上电的

网友:
可以断开温控芯片13脚看看是不是过热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下 这个温控芯片什么型号 找不着嘛……

网友:
说一下温控芯片是哪一个?好学习一下

网友:
U1(LM26)  U4(MAX1989)  U6(LM75) 都是温控芯片,还有U61(TB62501)pin55测温网络
以上是最近学习T4X系列电路得到的,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找到了,MAX6602 把13脚断掉还是不行 LOGO才闪出来就掉了 希望大家都能给我提意见 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