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amaxel内存的怪问题

楼主(2009-08-12):
一条Ramaxel DDR256M内存,在很多台机上试过都一样,能点亮机时用RST测得完全通过(非常好)。但有时点不亮机时(过不了内存),就当在D3。时好时坏。不知什么原因导至?
点不亮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检查下金手指是否氧化,基本上接触不良的多.如果金手指没有问题的话,可能空焊或底板的问题了.

网友:
难得见到摸摸的回复。补充一下,这条内存还很新,金手指金色亮丽,也刷干净试过,情况依旧。因内存片之间有一些小电容,补焊麻烦,所以还没有做补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