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U盘 可以认到 但是打开的话 提示你插入U盘了 这 ...
插入U盘 可以认到 但是打开的话 提示你插入U盘了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8-12):
插入U盘 可以认到 但是打开的话 提示你插入U盘了 客户要数据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U盘

网友:
已经换过晶振! 还是不行

网友:
芯片坏了吧,肯定显示容量是0.

网友:
哈哈,你要用硬盘修复软件检测下,看能检测到U盘的大小不,若可以,说明没坏,,,我给你网址,你去下载试试
http://www.diskman.cc/

网友:
在WINHEI下面是可以找到的 128M 要数据!!!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那U盘的主控是好的flash
芯片虚汗或者坏了先补焊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