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释。。。

楼主(2009-08-12):
液晶高压电源一体板引脚定义分别为:O/F  DIM  12V  12V  GND  GND  5V  5V  GND
可以和5V 5V  GND   3.3V  3.3V  GND  12V  12V  GND   P-ID   ON/OFF  BRI  GND   GND 。
的代换吗??
DIM和BRI这个引脚我不知道是什么定义。。

网友:
这2个都是表示亮度调整脚

网友:
那么这两个脚的定义是一样的吗??可不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电压都一样 应该可以上去试试!
dim

1.渐弱
音乐常用术语_在线英语词典
dim渐弱
http://www.kancaimi.c...
2.标注 标注
AutoCAD中英文对照表(四)
dim 标注 标注
http://www.qcy8.com/m...
3.朦胧的;昏暗的
联想记忆词汇教程(三)[

网友:
我是买板回来换的,这个板烧得差不多了,没发修了!!买回来试的不行的话就大出血了。。。

网友:
别着急  楼主~你一定能成功滴

网友:
DIM和BRI是一样的,都是调教亮度的,只是各厂家的叫法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