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也如此嚣张

楼主(2009-08-12):
GA-8VM800PMD-775-RH 的主板上一根2G内存 只能显示1G  再加上1G在能显示2G实际上为3G
                                                 上一根1G内存 显示512  再上1G的 只能显示960左右实际为2G
                                                 上一根512的 竟然显示256
                         真是见鬼了~~在此希望大家给我些理由凭借你们的经验和理论
参数如下

技嘉GA-8VM800PMD-775-RH主要参数主板芯片组:VIA P4M800 Pro北桥芯片:VIA P4M800 Pro南桥芯片:VIA 8237RCPU类型:Intel Pentium D/Pent...CPU插槽:LGA 775主板总线:FSB 800MHz主板结构:Micro-ATX支持内存类型:DDR2支持内存最大容量:2GB双通道内存技术:支持集成芯片:显卡/声卡/网卡显示芯片:Intel Extreme Graphi...

网友:
此板BIOS在技嘉 官方网站升级过~~~~

网友:
内存 2 DDR II DIMM内存插槽(支援可高达2GB)
支援 1.8V DDR DIMM
支援 DDR2 533/400 DIMM 内存架构
注一: 基于PC基本架构,有部分内存空间须留作系统用途,故所侦测到之内存大小会比实际上较少。
注二: 若使用一支 1GB 的内存模组时,只能使用双面内存模组(内存芯片单颗 512Mbit)。
备注 因不同的晶片厂商对Linux有不同的支援情况,建议请由晶片厂商的网站或其他Linux网站下载驱动程式
此产品不支援Win9X/ME,因部分软/硬体厂商已不再对Win9X / Me提供后续支援, 基于服务客户,本公司仍尽量提供相关驱动程式于网页上
http://www.gigabyte.com.cn/Produ ... GA-8VM800PMD-775-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