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络慢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我一条网络接二台电脑,刚开始的时间没问题,速度都还可以.这几天变成这样:
1、主机这台上网速度很慢,甚至找不到网页,QQ有时打得开有时也打不开。
2、另一台拉线有60米,上网速度飞快。
3、以为接主机这条线的路由端口坏了,换到能上网那台的端口上,一样不行。
4、将能上网的那条线插到认为坏了的端口上,上网速度一样飞快。
5、后来看到能上网的那台在没浏览网页的情况下,电脑一直在发数据,经查为电脑有木马。以为问题就在这里是木马占用了带宽,于是杀马。结果还是一样,不能上的依然不能上。

不知这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解决。

网友:
看了几遍,实在看不懂。你能画个图吗?

接主机这条线的路由端口坏了
-------------------------------
“主机”是啥意思?

网友:
先把自己系统做下吧

网友:
不知道哎,说的也不太清楚

网友:
这种现象是有人用软件限制了数据流量,你的电脑不能上网,另外一台能上。
1:把那台能上网的电脑的网线从交换机的口上拔出来,插上你的电脑网线。
2:把交换机关掉电源,把你的电脑主机重新启动后,把IP地址删了,让他自由获取IP地址。
等你能上网时,再插上另外那台(估计那台打开网叶慢)

网友:
硬盘换一下,启动系统,排除软件原因!

网友:
我说得太模糊了,只有自己知道怎么回事,不好意思
我在说一次:一条网线接三台电脑,其中只有一台能正常上网(拉线有60M)。心想是不是被电信限制了,于是拔掉二条线,只留一条不能上网的线,一试依然;再想是不是路由的问题,找来一台更换,一试依然;会不会是水晶头没接好,剪掉,重上水晶头,还是依然。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很明显是这台电脑的问题,解决思路:
1.重做系统,确定是否软件问题;
2.更换网卡,确定是否硬件问题。

网友:
路由在你家很容易测出是不是别人占用太多带流量造成的
如果是你家电脑中病毒,就把系统做一下,装个杀毒软件全盘杀下毒吧

网友:
看症状像病毒,断开唯一上得到网那一台电脑,另外的看看上得到不,如上得到,就随便ping一个网站,注意观察ping速,这时再连上先断开那台,如ping速急剧下降,就可以肯定有毒。

网友:
这种现象是有人用软件限制了数据流量,你的电脑不能上网,另外一台能上。
1:把那台能上网的电脑的网线从交换机的口上拔出来,插上你的电脑网线。
2:把交换机关掉电源,把你的电脑主机重新启动后,把IP地址删了, ...
引用 网友A:

支持这个说法,很多人都这样拉!!!1

网友(2009-09-14):
换网线试试,遇到过网线不好,上网很慢,

网友:
根 电脑排除法一样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