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7200,7300,7400之间能通用吗?

楼主(2009-08-12):
显卡7200,7300,7400之间能通用吗?
显卡

网友:
7400能代7300,7200不清楚

网友:
楼上说7400=7300 我用过7200代替过7300可以 貌似有个数学名词叫等量代换 嘿嘿 我先去用啦~~

网友:
实验通过过了 可以通用

网友:
上一下就知道了嘿嘿 ,,,,,

网友:
三种显卡都可以代换的吗?那太好了!多谢前人的试验!

网友: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
7200和7300换过可以7400没换过

网友:
我代换过7200和7400是成功的,是可以的!

网友:
对,我用7400代过7300.不知反过来7300能否代换7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