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能走光驱引导求解

楼主(2009-08-12):
不能从光驱引导,光驱是好的,BIOS涮过,南桥换过,光驱的跳线也跳过主要装硬盘就不能用光驱引导,但在系统可以看见光驱并能读盘,跳了光驱跳线后单用光驱是可以引导的,现在的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在这里来求救了

网友:
光驱是否原装,遇到过换了光驱出现不能识别,但进系统可正常使用的情况.

网友:
不是原装光驱得到售后去

网友:
光驱是原装的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支持,我的问题解决了,是接口的问题,修了千片板,接口问题是第一遇见,看样子,还是技术不过关呀,搞了我3天,主要是没有料板,今天把一个显卡修不了的主板的接口取下来装上,苦了那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