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kn9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08-12):
AM2接口的ABIT KN9主板用光驱引导复制系统文件后,选择从硬盘启动黑屏,换过PCI-E显卡和PCI显卡都一样黑屏,如果用已装好系统的硬盘启动则变为蓝屏,用我平时刷BIOS的小硬盘可以引导进入纯DOS模式,换过32.768,从网上下了BIOS刷过后不过内存,只能又刷回原来的BIOS,打了PCI,PCI-E.内存,CPU的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进PE看能不能正常进入!不能进的话多是NB坏了,,能进可能外设不行

网友:
换IDE接口硬盘试试

网友:
后来问了一下,该主板在网吧里做无盘,不能从硬盘引导XP是正常的,谢谢二位的回复

网友:
不能装系统还正常,那真是维修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