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70XC

楼主(2009-08-12):
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开盖后通电,能听到轻微的嘀嘀声,检查发现电容C722涨包和二极管D715烧坏!但更换后还是无法开机,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板上的D715是IN4936  我换的是IN4004,这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要用快恢复二极管。不能够用普通的代替。

网友(2009-09-14):
你家的高压包坏了,730-302-7P1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