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服务器主板 INTEL代工

楼主(2009-08-12):
客户拿来时主板 cpu上管击穿 更换OK 拿回去只点了10多分钟 又坏了 检查故障依旧 我把上下管全部更换 点了2个多小时 没问题 后关机 再开机 依然击穿 请问大虾们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把何场馆连的电源芯片换了

网友: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第一。先把灰尘清理干净。
第二。电源芯片用热风补焊一下。
第三。以上方法不行就只有换电源芯片了。

网友:
主板很干净

网友:
电源IC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