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会修车载MP3的?请教问题

楼主(2009-08-12):
如题.用移动硬盘的连线接上电脑能找到新硬件,但马上又提示无法识别,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啊??
电脑
硬盘

网友:
先接到电脑上用量产工具搞下不行的话,打开看看里面的供电管是不是好的,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量产工具哪个比较好??我现在有一个笔记本硬盘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无论是插在车上还是用USB口都会亮灯,但就是认不到

网友:
顺便把量产工具的地址发给我一下咯,谢谢咯~~~~

网友:
蛟海蛟龙这个论坛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