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笔记本电脑偶然不能启动

楼主(2009-08-12):
IBM R40e笔记本电脑(CPU2.0G赛扬;内存1G;硬盘60G<硬盘是后来升级的用了三年>)
用了有五年多了。平时保养的很好。但近一年来偶然有工作中死机后按电源开关关机后不能启动。
再开机会停留在IBM的欢迎界面,此时硬盘灯不亮,按F1可以进入CMOS设置界面里面的设置(时钟等等都没有变)一切正常。
这时候如把电池下掉(电池已经不行了待机大约只有20-30分钟)外接电源拔掉等一会(30-60分钟)就又能正常启动了。
(有一次我外出一周没有用电脑回来也出现过这个故障冷机开机也开不了,也是用上面的办法搞好的)。不象是系统的问题,我重新装过系统。
我注意到故障出现时就是关机了USB鼠标里还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在发光(不是工作的那个,是装饰照明的哪一个,这说明故障时USB口在关机后还有电)。请各位笔记本电脑行家帮助分析一下。我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问题补充:一、如果不作任何处理,直接使用外接电源无法正常启动。
二、硬盘虽然已经用了三年但是我经常维护(一月一次磁盘碎片整理)在WINDOWS下用诺顿磁盘医生等工具软件检测都没有显示有问题。三、故障出现时无论是冷机开机还是热机都是开不了。请大侠们帮助分析分析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
请各位帮帮忙啊。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怎么啦?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2011-09-14):
我遇得到的跟你差不多,同品牌同型号的,我明天去研究一下,搞好了我会告诉你的

网友:
我没碰到过  我觉得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