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南北桥

楼主(2009-08-12):
大家好,我经常遇到南北桥脱焊,问问我们这里的同行维修说,让我从底部望上吹,然后 上面放个小硬币什么的,等到焊锡一化,一沉,或者是带焊锡融化后用镊子轻轻推动复位就好了。可是我经常的吹,几乎每次加焊都不成功,加焊好成一阵子,不见能推动,我把风量调到很大温度 调大又怕把主板吹鼓包了   问问大家,我能不能再上面直接加焊,我用的风枪是好风枪,875的因为我是修手机的,都是在上面往下加焊,,所以发个帖子问问大家,请大家给我个正确的加焊方法

网友:
风枪做小的芯片还行,南北桥显卡之类的是不行的,还是需要贴片机

网友:
双管齐下。。。。

网友:
只是上面直吹。我都好像试一下,我想了一些风险太大,成功率为零吧。不知道上下两台热风机就不知道效果如何了,没有试过

网友:
风险太大,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建议你还是 去 买个 做 BGA的 吧

网友:
去买大同江的BGA焊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