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哪个的,怎么看

楼主(2009-08-12):
我现在测了内存的电压不对,我想测下
场效应管
和电容是有没有问题,不过我不知道到底要测哪一个?
问题

网友:
一是你找到和你要测得电压相连的场效应管和电容,二是你找到图纸根据图纸找 OK

网友:
在内存座边上,

网友:
我试下吧,看看能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