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不开机

楼主(2009-08-12):
刚才到一台IBMT21的笔记本,拿来时是不开机  客户以前是只要插上电源就开不了机,不插电源用电池可以开机  开机后在插电源正常  现在怎么也开不机了 ,我接到手先插电源看看  插上电源  电源都不亮别说开机了 我拆开检测 上电测电源口电压只有2.6V 无意用手摸到一个异常发热场较应管是在CPU旁边的一个TPC8002 就先拆下  上电测电源口电压正常了 心里好喜啊 没有找到管子 就从主板上拆了一个一样的放上还是异常以热  说明管子没有坏有短路的地方 先查了小电容和电感 有很多都不正常 最后测到CPU的供电电容全部短路了 往下量到北桥小电容也有很多短路的 那么多短路的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网友:
可以用电击,如果电容有短路的话,用5V一边接地,另一边接  电容对地的一端,然后再看一下那个电容有异常,就换下来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明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