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断电?

楼主(2009-08-12):
接手一台HP520装系统断电.在BIOS下面不掉电.
  用光盘进PE 或者在装系统的时候不定时的断电.断电后待机电压正常.再开机断电就很快了.
以为散热问题.处理好了.故障依旧.
  板子也没有修过.到我手上还是第一次拆机.
  就排除法.去掉了硬盘.进PE还是断电.散热再处理下.打上脂还是断电.T2300的CPU换了一个.还是断电.  板子拿到手上就不知道怎么搞了.请师傅们给支支招.下一步怎么排除啊..CPU电压也正常.
  散热都处理很好了.CPU散热导管还是烫得煮鸡蛋.断电后待机电压各地方都正常也能再开机.电源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师傅们快快来支支招.怎么弄下一步!

网友:
机器前一段时间修过一个,加焊一下北桥试试吧,我的是更换北桥后好的。

网友:
导热管是不是坏啦

网友:
是 啊   散热座的好的话 就不应该很烫啊

网友:
还是散热的问题,看看风扇转的快不快

网友:
散热做好了。导热管很烫没办法弄啊。CPU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断电。。。
  北桥?正在考虑中。。。不敢轻意的弄。

网友:
十之八九是桥的问题,是集成显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