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昂达N61G主板实测数据图

楼主(2009-08-12):
今天修了十几块昂达N61G主板,其中有9块主板是电容坏或9202坏,另9块故障不尽相同,还没修好,先把修好的板的实测数据传上来,同时请兄弟们把修N61G板的经验分享一下,兄弟还有9块板没头脑,试着加焊了两块北桥,但一块没成功,另一块还没试!
主板

网友:
剩下的几块板中,有几块CPU供电只有1.1V,其它电压均正常,就是不跑码,压北桥,换Bios芯片,换IO都搞过了,只有没换6566了(8266R也换过了)和北桥了,请修这块板有经验的兄弟再提点建议,不到不得已不想再动北桥!

网友:
加焊桥芯片,不行就做BGA,,

网友:
这板难修吗?我怎么在那个厂的时候没感觉啊!感觉很喜欢修啊!你不要随便回焊北桥和BIOS,除非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修这板你要特别看CPU复位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跟北桥和BIOS的关系比较大。一般都是9202坏。

网友:
修这种板,一般只换9202和6566,其它的很少坏,

网友:
很多就算是相同的主板电压也是偏差很大的,希望不要死版的对待电压

网友(2009-12-05):
N61S主板我修了好多。百分之80-90都去桥的问题。要不就是电容和9202。

网友:
CPU供电只有1.1V的,做过十多块重新BGA就好

网友:
LZ9202的测量数据标错脚位了

网友:
是呀,很多都是9202坏了,可昨天还遇见一块是短路,被人修过,郁闷

网友:
再见冬阳
兄弟你能指正下哪里标错了么,对小弟我也有点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