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845主板不加电故障

楼主(2009-08-12):
杰灵845主板不加电故障,打小口12V对地阻值短路,去掉三相供电的上管再进行测量小口12V对地阻值,从600多一直上升到1200,正常的应为300-450左右,小弟有点搞不懂.还请各位朋友帮助一下.

网友:
就是三相供电的上管击穿。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位兄弟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小口12V对地短路,去掉三相供电的上管,然后再测正常应该是300-400左右的阻值,而现在测得是从600一直上升到1200阻值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什么叫对地短路?对地短路会有600左右的阻值?每个主板的阻值难道又是一样?12V对地短路开机会闪一下,然后保护,至于你所说的不加电,和12V对地短路分清楚没有?

网友:
杰灵845主板不加电故障,打小口12V对地阻值短路,去掉三相供电的上管再进行测量小口12V对地阻值,从600多一直上升到1200,正常的应为300-450左右,小弟有点搞不懂.还请各位朋友帮助一下.
引用 楼主:

从600多一直上升到1200是电容充放电现象.

网友:
先换管子不行把电源管理芯片也给换了